[系统故障]
台式电脑系统开机失败

楼主(2015-01-23):
一台电脑按启动键后出现下面图片,不能启动。
电脑系统

网友:
我用系统U盘运行到下图就不动了。怎么办啊?求哪一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是运行到这个盖面的,之后就再有不动了

网友:
你把硬盘去掉后,再用U盘启动,看能不能进PE界面

网友:
来自: 河南商丘
内存换个试试···········

网友:
来自: 河南商丘
硬盘能进去吗

网友:
来自: 河南商丘
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
可能硬盘坏了

网友:
看图片好象根本就没识别到硬盘!

网友:
没识别到硬盘,连接线或硬盘有问题

网友:
硬盘坏的概率最大

网友:
用 mhdd扫描一下啊! 不会用吗

网友:
第一张是没有找到硬盘 看一下是不是BIOS里面锁住了

网友:
硬盘挂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是硬盘坏了,换了一个硬盘OK啦!

网友:
加油 好的 ,真的不错

网友(2015-04-09):
先测一下硬盘是不是挂了,不是挂了就是快挂了

网友:
重新设置 一下启动项或换硬盘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