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不触发,已解决。

楼主(2015-01-23):
华硕X84H待机0.03,刷过BIOS。,这个版号是K43LY REV:3.1 的。加焊桥或吹一下IO周围又触发。放一会又不行了。换了IO 跟待机芯片也不行。换了充电芯片也不行,不正常的时候3 5v偏低,待机芯片上开启有电压,华硕的机排阻比较容易坏,后来无意中换了桥背后的PRN9101四脚排阻竟然好了,弄了两个100K的上去代替。换回原来那个发现第四脚的+12VSUS不能过电造成的,十几天了也不见返修了。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方便大家寻找电阻的位置。

网友:
楼主咋不拍个手机图也好呀

网友:
有个 照片更好,,以后就方便维修了

网友:
桥背后的PRN9101四脚排阻,是哪个桥呀。。

网友:
没图片 有图片一看就懂

网友:
华硕就是头疼,不太好修

网友:
楼主 是南桥还是北桥啊

网友:
{:4_128:求个图纸

网友:
不触发的机器有好,感觉就那几个问题样!

网友(2017-08-06):
   通病来的吧

网友:
还是去查图纸吧!太盲目了

网友:
那个桥的排阻 ,遇见好试一下 有图纸吗具体说一下是那个

网友:
大家不要以为都是通病呀。那样我们修起来就会更懒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