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20电流跑到0.33-0.4左右不开机

楼主(2015-01-23):
DELL5420笔记本开机电流跑到0.4,然后在0.33-0.4左右不再变化。
看论坛上刷BIOS,应该是不触发的故障。
这个能触发的该怎么修。没图纸,没思路。求经验。

网友:
查一下12V连接的MOS管是不是被击穿了

网友:
只看电流变化情况分析,可能CPU供电都没有出来。

网友:
测电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然后找对应的ICPDF参照来维修。

网友:
按时序修吧,看哪个供电挡住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