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64问题重重解决

楼主(2015-01-23):
今天收到一块同行ms-7764主板,说开机转一下就停了,拿到板打一下阻值,就是cup供电12v短了,换了一个上管打一下阻值正常了不短了,上cpu不跑马,一般上管坏amd几乎都会坏cpu,换了一下cpu能显示了,但是一插电源就开机了,一般都是io问题,io是w83627dhg-p但是我的料没有只有w83627dhg上网查一下说可以,只能死马当活马治了,换上io一插电源不会开机了,打电话给同行cpu坏和主板修吗,同行说修阿,,我修好了上电试一下给他没事叫他拿回去收了钱阿。。过了一天说不能进系统阿,同行把一台机都给搬来试了阿,真的这样阿,样样试还是怀疑主板,在不装cpu时就有0.68v出来了,桥总线也出来了阿,,当然我怀疑时序问题,但是主板能显示阿也不掉电阿,,主板还有问题ctrl和atl和delete热复位没有作用阿,如果时序出了问题,就按时序搞一下,V星一般是cpu管理芯片pg37脚出来送到io,io才发出信号去控制桥,总线供电 桥,总线供电在没有cpu就出来,io换过了,我方法在cpu管理芯片37脚飞一条线出来,开机那瞬间给37脚接地,慢慢放开接地,按好时序来工作,接地放开都有很正常的跑马阿,但是还是没有进得了系统阿,难道思路错了吗。。现在很多新板几乎都是没有上cpu就出来供电,收到信号svid才真正的出cpu供电,以前修这些板刷bios和换cpu都可以正常了,那在换一个cpu试一下阿,竟然可以进了系统阿。。晕阿。为什么呢。。高手分析一下阿,热复位也能正常了阿。。大家分析一下阿。。

网友:
AMD的CPU容易坏,楼主中奖了换上第一个的也是坏了的。

网友:
是不是IO的替换问题

网友:
有可能IO的替换不对

网友:
死机的CPU是不是版本高啊,主板的BIOS不支持

网友:
烧上管的要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运气不好,烧了一个CPU,换上去的也坏了

网友:
还是在网上 买一个一样型号的IO  试试吧

网友:
上管换了,下管也要换,这个板子的连锁故障还真不少。楼主抽丝剥茧地修好了,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AMD的CPU引起的问题多!!

网友:
厉害,就好这次能持续多久了

网友:
楼主换U就可以进系统,第二次换下的U坏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