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三星41-AB1700无待机故障机器一枚

楼主(2015-01-23):
板号:三星41-AB
故障:无待机3/5V
先说明本人是小小白,还望各位师兄弟多多指点迷津。
拿到板后先看板上有无缺件,损坏的迹象。可恶谁把桥给我摘了,呜呜,还好只是修待机部分。开始工作首先打开图纸和数据手册,
分析好维修思路再开干
首先是芯片需要得到供电和线性开启才会产生线性电压

如下图所示:
测量20VIN脚(19V)、VCC17(5V)SHON#脚(4V)、LDO3/5(0V/5V)REF脚(2V
问题出现了,LDO3为零,有两种可能芯片故障或者外部电容有问题,先检查外部电容,发现有轻微开裂,更换先。再通电3V出来了

接下来该启动PWM模块了,PWM模块需要工作就要满足供电和开启已经自举等条件,按照顺序检查吧,先是公共点电压已经正常了不用查了,再检查PWM1/2开启,由于此板ON3LDO5上拉后提供开启的,测量后电压也正常,那就检查ON哦你ON5没有开启电压,导致PWM不工作无3/5V输出。

检查ON5的开启来源PJ8是由SLP_S4_STATE#SLP_S4#开启的,追查其来源发现其经过U7运放转换来的,检查U7的工作条件:VIN来自于3VSTBY,前面我把3VSTBY的上管拆除了,现在应该装回去至少3V待机应该会产生的,果然没错,3V待机出来了,那就看U7有没有工作咯,U7工作电压OKSLP_S4_STATE#端为低电平,肯定ON5不会开启的,检查U76脚到ON5之间发现有断线,二话不说,拿起烙铁开始补线,一切OK,通电测量ON5有开启信号了,装上5V上管通电,5V待机也OK了,维修到此结束。
欢迎各位师兄点评!
附上波形图!

网友:
有示波器维修什么都不怕

网友A:
实地出来的学员都了不起啊!

网友B:
应该是高手了,还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高手了,还谦虚

我是小白白,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出来的学员都了不起啊!

来到实地你就真正感觉到技术的实力了

网友C:
修PWM电路和焊QFN芯片是我的弱项

网友D:
斌哥,多多努力啊,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师弟,很给力哦

网友:
维修界的人才啊  。。你们这么叼  让莪等怎么活~

网友:
高手都比较低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斌哥,多多努力啊,大家相互学习

王总抬爱了,小的还要多和王总学习才是

网友:
多谢,师兄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PWM电路和焊QFN芯片是我的弱项

QFN是最好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