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海尔C600笔记本不显示

楼主(2015-01-23):
自己用的笔记本海尔C600笔记本,屏不显示接外显也没有用,我在厂里做维修电工的,修设备的,拆开板子看没有烧的地方,笔记本以前也没有修过,我知道设备上电容正负阻值不能为零,挨个的量电容,其中有一个固态电容之间的阻值为零,板子上的标号是PC527,拆下来量电容没有问题,还有一些小的贴片电容也为零,小的没有拆太多了也不好拆,是不是哪里有联电的地方,我想问的就是那个地方联电啊,不好查,查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能明白,哪位老大帮帮忙啊,万分感谢!!!

网友:
你完全可以采用烧机法查找短路元件啊。

网友:
通病,北桥空焊

网友:
兄弟,你还是去专业的电脑店吧!为什么非要抱着想吃鱼,就一定的学会打鱼的愚蠢想法呢?要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闪光之处,扬长弃短不好吗?把时间和精力用来发挥自己优势不好吗?

网友:
不懂的话还是不要乱拆的好      到时候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给弄的复杂了

网友:
这个显示也爱坏。。

网友:
通常显卡,不过得看电流多少啊

网友:
这个不好说你要发个主板图片还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