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按开机后电源灯灭没有3v5v

楼主(2015-01-23):
T61正屏插电电源灯亮,然后按开机电源灯马上灭了。重新插拔电源又可以重复以上动作。更换3V,5V滤波电容后正常启动。

网友:
修过此类问题,3 5V滤波不良

网友:
楼主所说的3V,5V滤波电容是指待机的还是二次转换的?应是后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