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焊点了怎么修补?

楼主(2015-01-23):
如图所示!!SATA接口旁边那个!
主板

网友:
飞线到引脚上。刮开线路板上锡。

网友:
可以就近飞线啊!

网友:
飞线啊,或者找到电路图,看这个点哪里还有,然后飞线就行了

网友:
要么把SATA拿掉,补好再上去

网友:
用手术刀刮开相连板层铜箔线路然后进行飞线。

网友:
只能飞线了。细细的那种

网友:
BGA焊盘都能补,何况是这里呢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找漆包线焊好一头,配件焊好后另一头再补上。

网友:
焊盘掉了是吧?掉了的焊盘应该有印刷的电路,用刀片刮掉上边的涂层,挂上锡,先把元件焊在原来的位置,再用挂过焊锡的铜线连接!

网友:
台板最好搞了

网友:
只能飞线解决了

网友:
唯一也是最快捷的方法就是飞线,但对技术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
用平时我们做桥的吸锡线抽出一根刮出相应的铜箔,上锡飞线上去

网友:
飞线飞线,,最快速有效的做法!!

网友:
你查他接在哪个原件接到那个原件就ok了嘛

网友:
大家的这些建议足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很近,把接焊点的铜铂线刮出来,稍加点锡连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