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黄花905C恒温烙铁指示灯亮不发热

楼主(2015-01-24):
插上电源指示灯亮,但是不发热,说明发热芯已经更换过了,是不是双向可控硅三极管或热电偶的问题呢?

网友A:
可控硅好像可以测量好坏吧

网友B:
指示灯亮表明IC及热电偶均正常,问题出在双向可控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好像可以测量好坏吧

可以测量好坏,这个双向可控硅内部相当与两个反向晶体二极管组合的元器件,在其本身控制级加上一定值触发电压后,阴极和阳极就导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亮表明IC及热电偶均正常,问题出在双向可控硅上了。

这个双向可控硅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好像可以测量好坏吧

嗯,这里阴极和阳极就相当与普通压降二极管的正负极,这里双向可控硅加正反向电压内部应该都能导通,不具备普通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双向可控硅怎么测量好坏?

很简单!见图。T1与其它两脚正反向均为无穷大;G、T2两脚间均有阻值,并且阻值大的表笔正极接的是G极。还有个方法,当G、T2间外加个3伏左右的电压时,T1、T2间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见图。T1与其它两脚正反向均为无穷大;G、T2两脚间均有阻值,并且阻值大的表笔正极接的是G极。还 ...

这里T1和T2之间导通产生是不是内部晶体二极管产生的压降值大小?

网友:
换一个 吧 呵呵

网友C:
修不好就去买个,这里双向可控硅损坏也可以用普通NPN类型三极管代替工作,也能调节加到电热丝两端本身E级输出电流值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T1和T2之间导通产生是不是内部晶体二极管产生的压降值大小?

产生的压降很小,相当于三极管的饱和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不好就去买个,这里双向可控硅损坏也可以用普通NPN类型三极管代替工作,也能调节加到电热丝两端本身E级 ...

你说的用普通NPN类型三极管代替双向可控硅 的方法不可取,三极管是单向导通类型的。其实MAC97A6市场很常见,日常生活中的声控照明灯里就用这种双向可控硅的。

网友B:
问一下楼主你买的发热芯多少钱啊?广州黄花905C恒温烙铁在我们这儿售价70元左右,发热芯起码需要三、四十,所以发热芯坏了基本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用普通NPN类型三极管代替双向可控硅 的方法不可取,三极管是单向导通类型的。其实MAC97A6市场很常 ...

说的也有道理,这种双向可控硅一般都是用于交流强电控制的多,而三极管一般是运用与信号直流放大和开关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你买的发热芯多少钱啊?广州黄花905C恒温烙铁在我们这儿售价70元左右,发热芯起码需要三、四十, ...

也就20左右,淘宝上买的。

网友D:
楼主可短接双向可控硅的T1、T2极看看烙铁发热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短接双向可控硅的T1、T2极看看烙铁发热了没有!

谢谢提醒,等下我自己试下,强制短接双向可控硅的T1、T2极,必须要保证G级控制电压正常才行,这里的控制电压值应该是3582 7脚输出的高电平经过D4二极管稳压反向击穿保护得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产生的压降很小,相当于三极管的饱和压降。

明白了,这个双向可控硅内部其实就是两个三极管组合的元器件,三极管的饱和压降值具体要根据本身制作材料类型来规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这个双向可控硅内部其实就是两个三极管组合的元器件,三极管的饱和压降值具体要根据本身制作材料 ...

你真聪明!难道老师没对你讲过双向可控硅的作用原理吗?

网友E:
这个没必要测了
直接换一个mac97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必要测了
直接换一个mac97就行了

这个我赞成,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必要测了
直接换一个mac97就行了

谢谢提醒,这里改变MAC 97本身G级的导通角度同时发热丝两端的温度也会发生改变。

网友E:
其实在这里可控硅没有导通角度的,就是当一个开关来用,,温度到设定点关断,低于设定点接通,如果这里要像调光那种变化就太复杂了也没有必要,同样的地方还有像洗衣机,声控灯开关等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在这里可控硅没有导通角度的,就是当一个开关来用,,温度到设定点关断,低于设定点接通,如果这里要像 ...

温度设定点这里应该由热敏电阻阻值变化来决定的。

网友:
这个黄花905C发热芯的接线图谁有?能不能提供下?

网友E:
板子上有标啊,没有的看可控硅接发热芯,热电偶注意有正负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子上有标啊,没有的看可控硅接发热芯,热电偶注意有正负区别啊

白色线好像没有正负极之分,红蓝线应该分正负极。

网友E:
白色是发热芯的,没区别,红蓝线是热电偶的,红正蓝负,你板子上有标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色是发热芯的,没区别,红蓝线是热电偶的,红正蓝负,你板子上有标记吗

有的,谢谢提醒,白线和红色线我是接对的,板子上有标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短接双向可控硅的T1、T2极看看烙铁发热了没有!

正常情况下这里T1和T2两边的电压值应该是相近的,可控硅内部的压降值是小于1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这里T1和T2两边的电压值应该是相近的,可控硅内部的压降值是小于1V的。

你修好后测量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修好后测量的结果!

是啊,你说的强制用镊子短接T1和T2级也能判断可控硅本身故障,如果短接还是没有发热的话,就是可控硅本身损坏了,正常断电测量情况下,T1和T2之间的正反向阻值应该为无穷大或几百欧姆,如果测量正反向阻值为O到几十欧姆的话,则是本身击穿,即这时候本身G级的控制电压也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短接双向可控硅的T1、T2极看看烙铁发热了没有!

这里T1和T2本身在正反向导通时候应该是在O到几十欧姆左右。

网友:
这里T1和T2极在可控硅正反向导通时候两端阻值是在O到几十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