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3000指示灯一直闪 如图

楼主(2015-01-24):
一直闪的灯数据线旁边的,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接到DE倒数据的时候,能检测得到,挂上就闪灯 MHDD什么的都进不去

网友:
先上个好的硬盘试,先排除工具的问题。

网友A:
那个是SATA转接卡而已,接触不好吧。

网友:
不是 换硬盘就不闪了,坏硬盘磁头有异响,DE红灯亮好几个,不识别硬盘,在BIOS里硬盘识别 但是MHDD进不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SATA转接卡而已,接触不好吧。

请问下  PC3000 2.5 没加密狗  双硬盘那种 带切换开关那种 有时不定时重启 ,特别是DE的时候频繁  那是什么问题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PC3000 2.5 没加密狗  双硬盘那种 带切换开关那种 有时不定时重启 ,特别是DE的时候频繁  那是什 ...

重启跟3000没关系,平时电脑重启是什么故障,就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