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不触发

楼主(2015-01-24):
联想 G460不触发 没有待机 ldo电压没有 ISL6237以换过 但还是故障一样 求助大神帮帮小弟
不触发

网友:
LDO的开启电压有吗?

网友:
3 5v也没有吗 查查公共点 仔细看看 这个机器进水的多

网友:
查6237的LDO的开启条件第4脚EN_LDO

网友:
后级有没有把这个信号拉低,其它条件满足么

网友:
下个图纸 查下3V 5V的待机供电时序 供电条件就行了

网友:
查一下,6237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等等 6脚供电和4脚LDO开启

网友:
主要查待机芯片是否工作了

网友:
ldo没有 ,测一下 公共点 ,待机芯片ldo 开启的条件 , 供电 VIN ,开启 en

网友:
按时序来吧,不行就换掉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比较出名,你查一下B+是否正常如果是B+后端大短路就可能会出现无待机也不能触发

网友:
那位有这个图

网友:
这种好修啊,一般都是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 开启

网友:
查ISL6237的工作条件
1.供电vin
2.开关EN
3.Ldo3/5

网友:
每个条件都查一下,总会有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