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llite L600D 进水不开机 修开机后屡烧CPU的怪问题

楼主(2015-01-24):
东芝 Satellite L600D 进水不开机 修开机后屡烧CPU的怪问题 此机子为AMD芯片组  CPU也是AMD 更换CPU后用了一天 看电影没问题 机子发热量也不高  突然就掉电 不开机了  再重启就起不来啦 一测CPU已坏  再换CPU 还能用很长时间  又会断电 再测CPU已坏  测各路电压都正常 没有什么问题 不解

网友:
这可是个缠手的机器啊!最好是CPU供电部分全部更换或换板,否则伤不起啊。

网友:
这机子还修啊,在修下去不亏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