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

楼主(2015-01-24):
一个磐正H61的裸板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是什么情况啊?CUP,内存都没有问题.

网友:
那个单桥的事儿吧?下回不亮时压一下桥试试!

网友:
清洁一下cpu座试试

网友:
CUP座子的问题,哈哈

网友:
h61,,桥通病!!!

网友:
不亮时压一下桥试试!

网友:
LS的意见很好,压桥,刷BIOS ,干桥

网友:
H61单桥,桥的问题,虚焊。

网友:
时亮时不亮,先查各供电,时钟,复位。实在不行了干桥。

网友:
Intel H61的板,桥也那么容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