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25 维修以及贡献BIOS

楼主(2015-01-24):
早上来, 拿过来一个同事没来得修好的一体机,同事今天休息。 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

版号:QUD。REV

拿过来一看,BIOS换过,EC换过,上电没3v 5v待机电压,EC的复位3.3。供电3.3。时钟两脚电压正常,bios也有电压。

直接测量PWRBTN#(进EC)有跳变,PWRBTN#(进桥)测试点测量1,25V,不正常。好吧  直接测量EC脚位,发现3.3V电压。看来是同事粗心没焊接好。加焊,重新焊上,可惜还是没有跳变。叫老板娘直接在淘宝买了一个C225的BIOS刷进去,这回有跳变了。电流0.07,没有3v5v。好吧,测量了一下3V5V的开启信号没有,再测一下PR132两端均没有电压,对地打值500+

好吧,看下时序图EC没有发出来,看来是EC本身问题。重新换个EC,ITE8512比较难找,直接拿了一个ITE8502换上去,

好了  ,触发成功。同时上传下焊接EC的手艺。哈哈

对了 贡献淘宝买的EC BIOS  求各位大神赏分。

网友A:
这个BIOS上次我都没找到呢

网友:
小子变勤快了

网友:
哈哈  这个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上次我都没找到呢

现在不就找到了?

网友B:
楼主思路很清晰,焊功也一流的!就你那头像!可别把老板娘给吓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很清晰,焊功也一流的!就你那头像!可别把老板娘给吓着了。

哈哈 你这头像别把小孩吓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 你这头像别把小孩吓着了

看了我的头像的小孩一般都要求带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我的头像的小孩一般都要求带套啊!

你的下载分都去哪里了。。

网友D:
我刚下载了  刷上不开机了 为啥啊 辛亏 刷前备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下载了  刷上不开机了 为啥啊 辛亏 刷前备份了

  我刷了都可以啊。。。童叟无欺,,不过为啥你下载了没有下载次数啊

网友:
电路分析好,学习学习!

网友E:
这机器 一开始就是BIOS 坏吧!C200系列除了大短就是BIOS 坏了,我见过的最多就这2种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 一开始就是BIOS 坏吧!C200系列除了大短就是BIOS 坏了,我见过的最多就这2种毛病!

恩恩  同事不是芯片级维修  让他把EC干坏了

网友:
焊EC的工艺在哪里哦

网友:
EC焊的不错  我总是连锡

网友(2016-08-31):
此资料ok 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