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佬的机器HP M6-1045TX维修

楼主(2015-01-24):
昨天接到一个美国老外的机器。型号:HP M6-1045TX 问题情况:无待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接机器之后拆机。拆开一看没什么短路异常,公共点有18V电压。说明保隔电路没什么问题。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待机部分有问题或者EC或者BIOS,放BIOS放电无果,这机器是两个BIOS的,一个南桥,一个是EC的,想先刷个BIOS,然后就去官网查,查了也查不到这型号,后来想到这事美国佬的,就选择美国,一查,查到了这个型号下了BIOS,刷不进去,怎么办呢,因为很急就直接换个待机芯片试试了,TPS51125  换掉就OK。稳定。哈哈  直接报价400块,这机器搞定       。。。 附上维修经验:HP的机器插电指示灯不亮,无待机的。而且保隔又正常的。一般都是这三个情况 待机芯片、EC、BIOS,

网友:
多多指教.......加一下好友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说的无待机是可调电源上没待机电流么,主板上的3.3v 5V待机电压有么?

网友:
这不是中国制造吗

网友:
51125这个芯片比较常坏

网友:
机器是中国制造的,但芯片有几个是中国制造的呢?

网友:
不晓得 为什么不查下 待机有无5v 3.3v 就是BIOS问题 至少也有待机啊。

网友:
TPS51125 引起的无待机电压时,一般表面温度都很高的呀!给美国佬修机器要价不高啊!中、美汇率差价起码应要个八百来元钱啊。

网友:
又赚了 有3, 5v吗直接换芯片

网友:
看帖子不能不回

网友:
美国货也是仁宝的班子啊,瞬间觉得中国好强大

网友:
PCB是金象的,生产是昆山仁宝代工的机器,仁宝的机器电路就是坏主电源芯片。

网友:
没有待机放电,  这有点不科学啊,,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说的无待机是可调电源上没待机电流么,主板上的3.3v 5V待机电压有么?

主板无3 5V电压,待机电流很低

网友:
待机不开机,一般跟待机芯片有关,但有的还是要仔细的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无3 5V电压,待机电流很低

没待机的话,那跟BIOS就没关系了哈,一般待机芯片坏的可能性最大,先换它,如果不行再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待机的话,那跟BIOS就没关系了哈,一般待机芯片坏的可能性最大,先换它,如果不行再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

这是针对HP的机器 ,待机跟BIOS有很大的关系。。。修过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