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片G31跑9490代码的维修

楼主(2015-01-24):
分享一片G31跑9490代码的维修

敌人:铭瑄MS-G31MEL
现象:不引导任何设备且死机,偶尔正常
时间:2015-1-20

分析:插上诊断卡发现,跑码9490并有显示,自检正常,屏幕上只有左上角有一光标在闪,死机状态,键盘上的热启动无响应,必须硬重启,进BIOS一节正常。偶尔能从硬盘引导进系统后一切正常。于是想到可能是BIOS问题,于是下个BIOS写上,嘿嘿,还真能引导进系统了,如果到这里解决了问题就不发这个帖子了。
等到第二天人家来拿机器,故障依旧了,进BIOS下设置一切正常,于是进BIOS一个一个功能关闭,当关闭了硬盘功能时,主板一切正常,能进U盘引导,经过长时间反复测试得到结果:只要关闭主板上的硬盘功能,就一切正常,当然不能进入硬盘引导了,只能进入U盘引导。查看了下硬盘接口的数据线经过偶合电容后直接进入南桥。这里大家可能会说硬盘接口的偶合电容或是硬盘接口上的供电有问题。但反过来想下就明白了,因为硬盘接口的偶合电容或是硬盘接口上的供电有问题都全导致识别不到硬盘或是识别的硬盘不正常,这个问题是不引导且死机。于是直接换个新GB,三天测试下来结果一切正常,也验证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后来查到跑这个94代码确实是硬盘控制器的问题.

最近手上没有分了,大家结加些分吧,加分你们自己又不会被扣分

网友:
学习了 号经验

网友:
支持楼主 GB的桥很容易坏

网友:
硬盘控制器的问题导致了死机和不引导

网友:
卡住的,大部分是外设跟南桥    GB南桥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块主板接硬盘时反复重启,拔掉硬盘时一切正常,也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楼主好技术,因为见识少,小白问一个,GB南桥是指某个品牌还是指?

网友:
遇到南桥坏引起拣不到硬盘的有几例

网友:
谢谢楼主了,,原来94代码是指硬盘哦!!

网友:
31 41都爱坏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技术,因为见识少,小白问一个,GB南桥是指某个品牌还是指?

ICH7,82801GB,945,955,G31、G41板子标配南桥

网友:
精准判断,手到擒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H7,82801GB,945,955,G31、G41板子标配南桥

哦呵,谢谢了,小白对这些术语还真不太了解。

网友:
硬盘不引导,好多都给南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