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

楼主(2015-01-24):
hp511 开机掉电
所有电压皆正常,按压CPU与加热CPU附近电容能亮机,冷却后点不亮,几经曲折,更换U7002这个温控芯片后,亮机。 特共享之,希望对维友有所帮助。

网友A:
会不会是温控芯片虚焊

网友B:
U7002这个温控芯片也在CPU附近吗?楼主知不知道温控芯片的工作过程?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情况是换3.3v 5v滤波电容好了

网友:
我也碰过这情况,不过是换南桥的,有时亮 有时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温控芯片虚焊

加焊过,完全冷却之前能点亮机,冷却后点不亮。确定是不良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U7002这个温控芯片也在CPU附近吗?楼主知不知道温控芯片的工作过程?

在CPU座附近,具体原理,不大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