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320一体机 插电 电源指示灯亮 不开机屏无显示

楼主(2015-01-24):
lenovo B320一体机  插市电(无适配器) 电源指示灯自动亮 (正常情况下,没按开关前,插市电电源指示灯 是不亮的),开机屏无显示,并且风扇也不转,所以判定不是自动开机,并且开关是好的 请各位给个思绪?

网友A:
测电压啊  看开机了没有  没开机就测待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啊  看开机了没有  没开机就测待机啊

感谢这位朋友,这机子是朋友的机子,前天来过一次,也是同样的故障,拆机,由于这个机子是电视电脑一体机,拆到机子背面时,把一个管理接收天线的小板取下后,又正常开机了,又试了几次都正常,心想应该是机子突然断电保护了吧,拆了一半,索性就拆开了,把灰尘清一下,把CMOS电池拔下来放电,然后装上,能正常开机,反复试了几次都正常,就让朋友拿走了,不想朋友刚来电话,说又和之前的故障一样,才想在迅维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B:
查一下待机供电吧!触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待机供电吧!触发电路。

感谢这位朋友,我整理了下思路,还是先把开关先排除一下,因为这机子电源指示灯和开关都在一块呢?是通过一个三针的小插座来连接的,和CMOS电池的那种接口一样的,会不会是开关有问题也会导致的。

网友:
怀疑开关的话就不用开关试试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