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Q CQ41有挑屏地问题吗?

楼主(2015-01-24):
前两天修到一台同行本本.HP CQ41 Inter I3独立显示地。
HM55+ATI独立显卡
拿来地时候是开机能听到正常进系统地声音,外接也正常。测试都没有问题,内屏不显示。照以前思路一般都是显卡,或者桥问题。HM55和显卡做了之后,情况一样,无变法,做之前也测量过,屏供电和屏北光开启信号都没出,这信号有两处发出,一处是集成HM55和ATI独立显卡。
一时无解。开始测屏线30针片擦。都正常。结果换新屏14。1LCD 情况一样,无显无背光。我找了一个以前旧屏闪屏地,结果显示了。这屏型号是AU B141EW04 V。4 原来屏是三星LTN141AT03 换我两张LG新屏都一样无显无背光,供电开启都没有,换那个坏旧屏有显示,当然供电和开启都有。我想问这机很桃屏吗,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以下是坏屏能显示图。

他屏原来是三星屏是不显示地。

网友:
有遇以这种问题地吧,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A:
刷一下屏码片的程序吧,应为屏的EDID通讯不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屏码片的程序吧,应为屏的EDID通讯不畅。

一般刷屏的码片可以解决,原来的破屏坏屏能显示的读取再刷进去新屏一般可以

网友:
码片直接换过去就可以了啊。屏上8脚的

网友:
联想G485的如果不刷码片也一样是没有背光。

网友B:
问题屏供电都没开启呀,他原来那个屏是三星地也不显示.也是背光都没有.没有听过HP有挑马片地,.马片错只是显示不正常呀,但是都显示才对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屏供电都没开启呀,他原来那个屏是三星地也不显示.也是背光都没有.没有听过HP有挑马片地,.马片错只是显 ...

显卡读不出屏的EDID信息时是不会开启屏供电与背光开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读不出屏的EDID信息时是不会开启屏供电与背光开启的。

那怎么做呢?换新屏换了两块都不行呀.难道把那个旧屏马片换到新屏或者他原来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做呢?换新屏换了两块都不行呀.难道把那个旧屏马片换到新屏或者他原来屏上?

如果码片型号相同或可通用的情况下可以偿试!

网友:
这个问题真没遇到过。。你刷下码片先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