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的肖特基二极管 如何代换 求解

楼主(2015-01-24):
这个需要修的电源里面有两只 S2045 肖特基二极管 三脚双二极管
网上搜的这个S2045的好像参数是  45V 10A
请问我用SBL1640CT 代替可以吗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非常感谢    非常非常感谢     小弟已经用从“迅维网”获取的知识  修好了两个电源了

   .

网友:
这是什么管子 到底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   测着怎么跟旁边的二极管一样啊  中间负两边正 四百多

网友:
左边应该是mos管,中间和又边要么肖特基,要么超快恢复管,具体要看测量结果,数字表二极管档低于200肖特基,高于200超快恢复

网友:
代用电流有点过小。

网友:
电流有点小,如果散热好,也可以

网友:
FTP06N03C    MOS管
S30D40C    肖特基
SFR16S20   超快恢复

网友:
楼上正解。
SFR16S20是16A200V的超快恢复管,在电源中用于输出12V电压的整流作用,反向耐压高。
这三个管不同,替换时不能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