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BIOS问题

楼主(2015-01-24):
请问能不能在不把BIOS芯片拿下来在刷BIOS,开机跑码提示EC,屏幕不亮
刷BIOS

网友:
我们都是用编程器烧的

网友:
可以,在dos下就可以,也可以用主板官方的在线升级BIOS

网友:
在bioss里刷bioss

网友:
这个也有问过,高手说可以在线刷,但没说明白,应该是要有个工具,在这能进系统的情况下更新

网友:
bios芯片拿下来刷,你得用编程器

网友:
主板能点亮的情况下可以在线升级BIOS 如果点不亮只有把BIOS芯片取下来 用编程器下载BIOS程序 再刷。。。

网友:
不取下来就进DOS刷 ,,但是感觉麻烦还是编程器好!!

网友:
屏幕不显示,只能焊下用编程器刷。

网友:
我都是拆下来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在bios下可以刷,最好是用取下来刷

网友:
编程器上没有合适BIOS的接口

网友:
联想台式主板G31T-LM Ver v1.0 BIOS.rar

网友:
你主板没显示怎么刷,要拿下来在编程器上刷才行

网友:
这个情况,按你现有的条件是没办法实现了的。没别的。其他方法都是你现在没有条件的 实现不了的 。

网友:
可以,有烧录器都可以

网友:
我听说过有不下BIOS刷的

网友:
我在DOS下面刷过

网友:
有啊,烧录线,可以夹在主板上烧录,不用拆芯片 至于哪里有,淘宝吧,或者自己根据芯片定义飞线

网友:
在DOS下可以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