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秒杀技嘉B75!

楼主(2015-01-24):
先上测试数据看看有没有人知道问题!SMBUS忘记拍照了,测量数据是3.28V,示波器测量波形正常!
照片很清晰,脚位定义自己看!

续集:
维修思路如下:
开机先跑15再跑53,装不装内存一样情况,表面上是一个很简单的故障,显然是不过内存!还有至于内存地址和数据线时钟线这个时候是可以忽略的,因为还没有到达数据检测内存的时候现在卡的步骤是读取内存参数,也就是SMBUS!所以不考虑上述的内存软传输问题!只考虑SMBUS!
问题是测量各个硬件关键点电压基本正常!只有SPDVDD略微低那一点点!如果按照SPD的工作电压这个3.17V是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估计很多人会忽略!但为何低这0.1V就会导致读取不到SPD呢?原因是这SPDVDD线路上电阻已经增大很多才导致电压下跌,静态不工作是才有那3.17V如果在需要读取数据时因为耗电量增大所以短时间内电压还会继续下跌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网友:
236   SPD是不是他??

网友:
表好靓呢   土豪,做朋友吧

网友:
楼主,厉害,对故障精确判断。不细心,一会儿是查不出来的。

网友:
老师你那个检测卡挺好啊,哪里有卖的

网友:
3伏多一点的那个不正常?

网友:
168脚复位不对,不知对不对

网友:
时钟多少伏

网友:
这表不错, 什么型号啊

网友A:
lz,诊断卡什么牌子的,在那里买的?

网友:
表那买的啊

网友:
一楼已经正确!

网友:
240脚有问题?

网友:
118脚时钟电压为3.3V

网友:
是内存的SPD不对吗? 台式机修的少,楼主的诊断卡好给力,什么牌子?

网友B:
SPD正常应为3.3V,你这3.1V也算正常吧?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C:
直接全部图片,一个文字描述都没有,小白那能看的懂啊?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D正常应为3.3V,你这3.1V也算正常吧?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已经补充!请查看主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全部图片,一个文字描述都没有,小白那能看的懂啊?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证明你还是小白水平!为何一楼就能看到问题呢?继续努力吧!

网友:
我不会修台机,但楼主的的确确没有说明问题在哪个原件坏引起236脚电压低那么一点。

网友:
不就是奇冠的卡嘛还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诊断卡什么牌子的,在那里买的?

他这是奇冠六位的诊断卡,人家高手不愿搭理小白,也不想给指点,呵呵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哈。向你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帖子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