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M6 AMD A10 总是烧3,5V IC 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24):
客户送来几台机器,都不通电,拆开看见 1225C烧焦,更换一个后亮机OK,装了系统都没问题。后来第二天一插电源又烧了,有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有没有谁遇到这种问题。我焊了个电源头用可调电源没试过烧过,每次都是插原装电源烧的。

网友A:
你没有怀疑过他电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怀疑过他电源有问题

电源点好的机器是没问题的

网友:
难道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楼上讲的 有道理 电源有可能的

网友:
烧待机芯片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一是电源供电过高,可能是电源适配器热稳定性不良输出过高。二是负载,待机芯片的负载是MOS管及相关电容等,同样也查热稳定性。

网友:
线性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先看一下他产生的4个电压对地阻抗是否有问题,+3VS5/+5VS5/+3VPCU/+5VPCU.

网友:
没查出什么问题,但最后问题解决了,我发现插上电池再插电源就不会烧了,最后叫客户每台机器都装上电池就好了。

网友:
有的机子,不上电池会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