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键盘 太贵 没关系 咱有代用的

楼主(2015-01-24):
G460 键盘 太贵 没关系 咱有代用的  准备工具 Z460 键盘  锉刀  砂纸

网友:
高手就高手,一副图片就表达所以的内容啊,佩服佩服

网友:
客户同意这样干不

网友:
看来大小差不多,没问题的,赚钱是真的

网友:
这个办法只要客户同意,很好啊节约人民币

网友:
关键是安装后松不松。。。。

网友:
关键看客户同意不

网友:
将大的锉修成小点儿的!高人呀。

网友:
可以是可以了 但是客户那边怎么说呢?

网友:
人工打磨呀!!高手!!

网友:
把铁柱子搞掉就好     键盘背面再贴双面胶或3m胶

thcloud -2 柱子不用去 没换过就不用说!

网友:
G460的键盘吧 ?
一帮用Z460的去下左右两边就就可以了
你要是出个完美教程加分

网友:
牛B  这个还真不错

网友:
粘住就行了

网友A:
差也没多少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也没多少钱吧!

差了几倍的成本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