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 网卡驱动能装,接网线无反映维修一例

楼主(2015-01-24):
外接网线没有反映,网卡驱动能装,网卡芯片没有发热,刚开始怀疑网桥坏了,换一个,还是一样,接网线上去测量连接正常。检测网卡周边没有短路现像。没有一样的网卡苡片,一下子无从下手。只好老老实实检测各引脚电阻和连接情况,当检测到网桥次端时,发现第2引脚和第四引脚,对地阻值很小,果断把网卡芯片拆了,阻值正常工作。找到的了一个:RTL8111F 代换:RTL8111E ,开机,OK了。

网友:
附上图纸。方便下载。论坛应该也有了的

网友:
看来还是跑线路检测才是最好的检修方法

网友:
图纸确实是有了,,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不过看样子楼主又找到了一个网卡芯片的代换了!!

网友:
上不了网直接换网卡,谢谢分享

网友:
如手头活多,一般就加一外置的。如无活,修修提高还是满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