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版号la-8951p不输出cpu供电,进水的机器,换了还一样!!!求助!!!

楼主(2015-01-24):
我这有个进水的s300超极本一开始1.05v短路换了上管短路修好,现在不输出cpu供电,开机0.007到电流0.5A不动!cpu和集显供电cpu供电芯片isl95836!dpu源管理芯片换了无果!开启也有svid也有波形就是不输出供电!12.24,25,26,35全5v svid5.6.7.8全部1.05v而且第五脚有波形! 9脚开启 3.3v 正常!cpu上下管全换无果!cpu供电电感的阻值42欧 ,集显电感是49欧 1.05v电感阻值26欧!bios芯片也刷过!这个电源芯片还需要什么条件!大家说说

网友:
这个cpu芯片条件有哪些啊

网友:
八大供电,重点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呀?

网友A:
问题应该处在svid上面

网友:
肯定有条件没满足

网友:
量下供电和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处在svid上面

bios刷过了也没解决!

网友:
都正常,芯片换了三个了

网友:
你说还缺哪些条件????

网友:
全量一下看看

网友:
供电,设定,开关,驱动,反馈一个个查,不行就换U看看

网友B:
alert#好像是南桥发过来的休眠信号看下是不是正常。。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lert#好像是南桥发过来的休眠信号看下是不是正常。。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电压有点偏低了!1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有点偏低了!1v

1v正常的。。好像是1。05。。
好像还有些类似休眠的信号。。共有两个。你再看下。好像是南桥还是温控过来的。。
一个叫深度休眠一个就是休眠。。名字好像有点不一样。。

网友:
看帖子必须回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是PGA的CPU吧。。‘
1。05V短路。如果是大电流的情况。CPU也要考虑下。
1。05也是CPU的供电。

网友:
20脚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是PGA的CPU吧。。‘
1。05V短路。如果是大电流的情况。CPU也要考虑下。
1。05也是CPU的供 ...

这机器短路后直接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