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autec ST-4272 主板维修

楼主(2015-01-24):
首先附上全迅维独一无二的 Itautec ST-4272 (既:技嘉 q67m-d2h-b3)BIOS文件

网友A:
小白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为什CPU少一组供电也能工作?

网友:
好贴 涨经验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白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为什CPU少一组供电也能工作?

CPU供电是多相供电并联的,即使缺了一项也没事,只是输出电流小点

网友:
谢谢你的BIos,,下次遇到了,,可以用你这个试试!!

网友:
CPU多相并联供电,是为提高供电能力,也就是说能带动耗电量更大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是多相供电并联的,即使缺了一项也没事,只是输出电流小点

呵呵,谢谢楼主指点,这个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CPU断的那脚是不关紧要的或是地。好运。

网友:
同一代工厂出的?!

网友:
cpu断针不好弄呀,我有一个478的CPU歪了3针,有镊子小心搬正就断掉了。自那以后再敢弄了。

网友C:
能详细说一下怎样省了一相供电吗,老板?

网友D:
好在供电相数多啊!少的话还是应该恢复的。

网友(2016-02-03):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是多相供电并联的,即使缺了一项也没事,只是输出电流小点

CPU总工作电流值稍微就会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说一下怎样省了一相供电吗,老板?

拆除某相位对应供电8脚MOS管和对应8脚驱动IC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在供电相数多啊!少的话还是应该恢复的。

是的,少的话拆掉其他相位MOS管工作会严重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是多相供电并联的,即使缺了一项也没事,只是输出电流小点

并联在这里实际作用就是起到分流作用,减小单相MOS管工作负荷和发热耗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