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45秒准时掉电

楼主(2015-01-24):
接手一台Y450,原来是开机无显,更换全新显卡后正常显示,但是45秒钟准时掉电。进BIOS、PE、系统都是45秒掉。显卡小板电压正常、更换全新的显卡小板也是这样。测量各电容波波也全部正常。显卡背面的三个滤波电容,CPU背面的电容全部换的全新330电容,还是这个样子。偶尔能够正常开机。反正百分之八九十掉电的。求助大侠解决……

网友:
温控有没有排除呢????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温控方面的,温度高了就会掉电,可以加强一下散热,如果能多撑一会,那温控的问题就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