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 REV2.2系统显示充电 但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5-01-24):
      接到一台华硕X450CC的笔记本充不进电压。 因充电指示灯和在系统内显示正在充电,判断基本上EC和电池识别电路工作是正常的,主要把维修重点放在充电IC的工作条件上。拆机,发现充电芯片是BQ25A。 在论坛内搜索这个型号的板子只有点位图没有图纸,有BQ25A的图纸。开工!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30978005/QQ/WinTemp/RichOle/F)%25%60F5FWHBG)AU%603%7B12ED]0.png查BQ25A的工作条件  1。2脚 19V左右  3脚19v左右  4脚19v左右   5脚3.3V  6脚2.9v  8.9脚 3.3V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30978005/QQ/WinTemp/RichOle/Q)IYM$H_@KL)W3R)44Q4F$0.png        因保护隔离采用的是N沟道的隔离管 所以Q1和Q2的G极也是BQ25的4脚应该为20多伏,适配器的电压才可以通过保护隔离电路到达公共点。经测量4脚只有19v明显不正常  此时Q1的MOS管不因导通。3脚应该为0v左右,而3脚为19v.可能Q1击穿短路才会有此电压过来  断电测试Q1击穿短路  换掉之后测试充电恢复正常。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高手,多谢分享

网友:
该芯片名字般为?

网友:
充电很难修

网友:
碰到充电的问题头大了

网友:
新手不会量这个管  ,求教

网友A:
这样的情况先装电池,再插电源不短路吗??一下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思路很好,看来以后又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情况先装电池,再插电源不短路吗??一下就知道问题了。

适配器过来的电压到达公共点一般需要经过两级P沟道保护隔离管的。不管是两个MOS管组成的还是分别由二极管和MOS组成的,第一级一般都是傻瓜式的自己导通,应该影响不大,一般会影响的估计是ACIN信号。要是电池的隔离管挂了那就会烧了。
一般表现为大短
在本案例中两个隔离管比较少见的采用了N沟道的MOS,它们导通的条件是G>S极5-7V才可以完全导通,芯片的4脚可能受到Q1击穿短路影响输出只有19VQ2没有完全导通应该也够用了吧,上文也说过了在系统里是有充电指示的,说明系统已经检测到了适配器存在信号了 ,系统是不会让电池隔离管导通的,不然真的是可以快速判断故障了。    有些地方说的不好请见谅

网友:
充电电路也是我不想搞的一个电路

网友:
好经验,记下了

网友(2016-06-22):
分析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