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2301 LED灯条一半亮一半不亮

楼主(2015-01-24):
HKC2301 LED灯条一半亮一半不亮,换了个通用升压板变成一半正常一半亮度不够

网友A:
灯管都是好的?

网友B:
有一组灯没有供电,楼主请查排线升压板接口处,我通常是 飞线搞定,试机2小时交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都是好的?

这是LED的

网友:
这种多是断线了

网友:
灯条有问题了吧。

网友:
明显有进水烧的。

网友:
图片上效果不明显啊

网友:
一般LED的灯条,是三灯一组,组与组间并连,灯与灯间串连。如一灯坏,三灯不亮,如一大组坏,那一段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组灯没有供电,楼主请查排线升压板接口处,我通常是 飞线搞定,试机2小时交货。

怎么飞?这个是6P的,中间两针是+两边4针是 -,好像是66伏的。

网友:
找到主供电,别的全部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一组灯没有供电,楼主请查排线升压板接口处,我通常是 飞线搞定,试机2小时交货。

对,60V左右,你量下看下6P那个没电,不是地,不是开启线,飞条线来点下,不要长时间点,不会烧东西的,最好用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60V左右,你量下看下6P那个没电,不是地,不是开启线,飞条线来点下,不要长时间点,不会烧东西的, ...

试不出来你只能拆屏,在LED灯条下手了,那样容易点,但过程有点险。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灯条有问题。

网友:
通用升压板??再仔细查查灯珠排序。。

网友:
你的灯条有问题吧

网友:
LED的改通用高压板还是有些不太懂,,有相关资料的朋友可以发些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
一般是灯条的问题,如电压是66V,那每组灯珠20个左右

网友:
灯条的LED珠有坏的了。

网友C:
我检测灯条的方法:用稳压电源接两个表笔,直接测一组或单个灯珠,先低压,还渐上调,看亮度情况

网友D:
二十楼的方法也很给力,赞一个,以前我在工厂,修LED灯泡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检测灯条的方法:用稳压电源接两个表笔,直接测一组或单个灯珠,先低压,还渐上调,看亮度情况

能在说的细一点吗 ,我试了下都亮,每个灯珠都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十楼的方法也很给力,赞一个,以前我在工厂,修LED灯泡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法啊!

不太懂,能在说说怎么做吗

网友E:
升压板供电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压板供电不对~

怎么个不对?

网友:
灯条坏了撒   坐等解决共享

网友:
背光灯的问题。

网友:
如果灯珠没问题,就是有一组电压短线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我在说一次LE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