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b470通病

楼主(2015-01-24):
[b470这款机器大家都知道供电pu4401和pu4403和供电芯片pu4405容易坏,但最重要的是这俩个供电不好焊接,今天这个方法彻底解决焊接问题

网友A:
谢谢楼主。这个方法果然实用,支持支持,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这个方法果然实用,支持支持,问题解决了

这是我刚修好的一个机器。因为这个供电吹坏了3个了

网友:
这样做确实不怎么好看,但这样长久怎么样呢?

网友:
有啥不好焊的
我每次都焊的好

网友:
有啥不好焊的~~每次我都能焊好~~焊工杠杠滴

网友:
你把乌龟翻过了哈哈

网友:
现在测机2小时暂时没问题,稳定停不下来……

网友:
还有就是cpu 也在这次故障中阵亡了,看了备两块低端的二代U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厉害这种和V460的壳子一样的吧

网友:
如果稳定下次我也这么干 ,上次自己也吹坏了三四个,两个2.5,两个4元的,  就去了13元了。伤不起

网友:
我 可没这技术,一定换点啊!

网友:
铁壳或场管D极接大面积铜皮是为加强散热,这是常识!
你这么做,返修更快。
就是改良,你这个线接得也太丑陋了吧?

网友:
我一般是用那种普通的小点的MOS管代替。不用铁管

网友:
这个我感觉还是练的少了 ,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感觉后续会出问题,用不久

网友:
通病,以后遇到就直接杀了,哈哈哈

网友:
把乌龟给翻过来了…

网友:
这样也行????能用多久是关键。。。。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焊上去的 ,先打点焊锡膏就OK了

网友:
楼主你把乌龟壳四脚朝天,有考虑过乌龟的感受么?建议还是稳妥点,要么换新的,练好自己的焊接技术,要么改吧。。。你想,正常焊接的,都容易坏,更何况,你反着来。。。。。这样对散热方面确实不太好。。。。设计者又不是白痴,为什么要把D级给大面积接触铜箔。。。。。。

网友:
在焊盘没有腐蚀的前提下 焊接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也可以选择普通管改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器;这里坏了CPU阵亡没有啊?
我今天修了两台也是B470桶样都是坏这个地方,同时CPU也阵亡了。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2015-03-03):
改的好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