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接了个笔记本{BLUCHiN} 还请大家帮帮看看 小小白一个

楼主(2015-01-24):
有时开的到机  开机的时候卡LOGO 反复重起几下就可以进系统  还请大家教怎么

网友:
换硬盘试一下

网友:
刷bios·····换系统·

网友A:
为什么看到这个帖子  我很无力

网友B:
从表面上看,卡LOGO,硬盘有很大的可能性

网友:
换过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表面上看,卡LOGO,硬盘有很大的可能性

硬盘换过了 不得行  还不知道哪的问题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看到这个帖子  我很无力

啊 不会吧

网友C:
看到你的帖子我真心想哭    你能不能写的具体点   大家才好帮助你

网友:
BIOS 还没刷过呢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的帖子我真心想哭    你能不能写的具体点   大家才好帮助你

没说具体那就是我的错 那我再给你说一遍  卡LOGO  进不到系统  有时候还开不到机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刷bios    放下电

网友:
这些还没搞过 马上就去 试下 谢谢了哈

网友:
慢慢思考    跟到思路走    跟到上电次序走

网友D:
BIOS刷了没,搞定没有,好了说一下怎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刷了没,搞定没有,好了说一下怎么好的

还没有刷  他这个机器进过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