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电源LA90PE1-01无输出

楼主(2015-01-24):
经查。电源290V,LTA804N第一脚(电源脚)电压在12-19V之间摆动(正常应该是28V)。PFC电源电压应该在390V左右。说明电源PFC没启动。检查功率电阻,贴片的。当查到板子(贴片面)中间有个101的电阻时,阻值500欧姆。明显不对。更换此电阻后,电源输出正常,打了胶的板子。在拆胶的时候小心些。以免二次伤害主板,有需要修此电源的朋友可以借鉴哈

网友:
主滤波电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10v左右,pfc启动后的电压没量过,101能影响电压,那就是负载,带了负载电压就正常了,一般情况下,是不影响电源使用的,这个电阻如果导致电源损坏,根本没法用,输出滤波电容也应该更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