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显卡问题想和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2015-01-24):
天天修笔记本可以说大部分都是显卡问题,每次看到就纠结!真的害怕返修,自从我做维修以来在我心目中我的宗旨是同一台笔记本一生只希望在我这只修一次不希望这台笔记本再坏1.遇到笔记本显卡问题拆开看见显卡搞过的我都是把显卡取下植株再上上去,2.遇到显卡问题没有修过的,师傅们你们是加焊一下还给顾客还是取下来植球后上上去换给顾客(纠结就纠结在这里如果取下来浪费时间还增加芯片损坏的几率,直接加焊还给顾客又不放心)3.遇到Thinkpad带黑胶的你们怎么搞?是换板还是拆黑胶换芯片?

网友:
全部都是拆下重植的~~基本上不会弄坏芯片~

网友:
直接换  重置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
重植株要好,但是要看你收了多少钱。有的客户吝啬,你也就加焊下完事!

网友:
说真的,维修费收不起价,能加焊一下行就行,不行只能重做,换是不可能,除非客户原意加钱。

网友:
都是加焊,行就行不行就换,哪里还重植啊,这有坏的风险,而且要是同行的机器本来就没多少利润还要费那么多时间去重植那肯定是不值的

网友:
看你给保修多久了?一般就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直球,加焊管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很多机器是有胶的,更不容易加焊

网友:
加焊虽然用的时间不长,但是一般加焊显卡,都把风扇,清理干净,重新加硅胶,一般用半年没问题

网友:
感觉 你这个心态不适合干维修 我刚学的时候和你一样 修完的机器在装的时候都很小心 什么线 和螺丝尽量都会按原来的位置放回去 后来修HP 2000 3000 到手软 现在是 好使就行 BGA有风险 修好保修一个月 每天就这2句话

网友:
看收费多少,一般是加焊,加垫片换专用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