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警告 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要怎么解除

楼主(2015-01-24):
WANING!!-Machine is not in committed state!  求解决

网友:
开始是显卡虚焊   加焊显卡可以亮机了   就是提示这个

网友:
按照提示来弄就行了

网友A:
这个报错是由于未对主板的AMT功能进行定义造成的。主板被你放电后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报错是由于未对主板的AMT功能进行定义造成的。主板备件的AMT功能处于未定义状态,而新的BIOS增加了检测 ...

还要下载个工具是吧
   没找到

网友:
重新刷了下bios 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