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小宇宙 求真相 一杂牌平板 6脚芯片认不得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1-24):
先上图

主板是这样的 说冲不上去电 别人修过 没修好的
接过来 一量电池没电压  把电池 正极焊下
一量 电池有 3.7V  肯定是主板 哪里短路了
用直流电源 调3.7V  先调0.5A 然后摸 没摸到
加上1A  就有感觉了

就是这个芯片 发烫  拆了就不短路了
然后我看了主板的铜箔
芯片1脚与电感前端相连 2脚是地
3脚不知道 4脚串了一个电阻就不知跑哪去了
5脚是电感后端 6脚好像是空的
测 1脚和2脚短路 求此芯片是啥东东

网友:
TH4M3   这个是用手机拍的 我搜百度 淘宝 讯维都没搜到  这到底是啥芯片

网友A:
应该是充电或者升压用的,跑线看旁边有无大电感与二极管,,,,,

网友B:
看位置,好像背光升压芯片

网友C:
是否有一脚接了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那是限流电阻),如果有这个电阻说明这个管子是管充电的可以重废旧手机主板上的充电电路拆一个

网友B:
类似六脚升压芯片型号太多啦。功能都差不多只是引脚功能不一样。只能按照PCB焊盘及其引脚外联的元件判断。你描述的可能是SX1308.自己在详细判断吧

网友:
背光升压芯片,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充电或者升压用的,跑线看旁边有无大电感与二极管,,,,,

谢谢  有电感 和二极管 但不是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位置,好像背光升压芯片

没有这个芯片 也可以开机 背光是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有一脚接了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那是限流电阻),如果有这个电阻说明这个管子是管充电的可以重废旧手机主 ...

谢谢   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六脚升压芯片型号太多啦。功能都差不多只是引脚功能不一样。只能按照PCB焊盘及其引脚外联的元件判断。 ...

谢谢  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修好了没有?修好的话分享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C:
你从充电段和电池端都跑一下线看和这个管子有没有关联,有关联的话说明是管充电的

网友D:
楼主,是啥芯片来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从充电段和电池端都跑一下线看和这个管子有没有关联,有关联的话说明是管充电的

真心 谢谢  跑了 确定不是背光 是充电有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啥芯片来着呀。

(学飞的丑鸭)  SX1308  这个最相似 我现在正在找外围 看看符不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飞的丑鸭)  SX1308  这个最相似 我现在正在找外围 看看符不符合

搞好上个图,通知一下。

网友:

空下来了  来结贴
TH4M3  第一脚是与电感一端相连

第二脚是地 第三角是 充电器电压经过电阻分压的

估计是检测电压是否达标的 第四角是电池电压经过电阻分压的

第五角是与电感另一端相连 第六角为空

真的醉了 这个芯片到底是干嘛用的 查也查不到 估计是检测电压的

能开机 就是不能充电  不管他了

这是这个平板的 充电芯片 量 VCC 无电 CE是 EN脚
直接重充电器 过来5V的滤波电容上飞根线 就OK了

能显示充电  虽然这样做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没法了

然后试了段时间  电量在涨 也没其他副作用 那个TH4M3也没装

等晚上 玩玩看 有啥副作用没  我想应该是 充满了电不会自动断开

这类的副作用吧 能用就行了 不想了 出了问题再说

网友B:
根据楼主结贴描述,这个芯片应就是sx1308。或MX1308,应该为电池电压转换电路,将电池电压3.7V升到平板工作需要的恒压5V。这个芯片可根据设定的反馈分压可输出0-30V的电压。如果不用这个芯片,在电池电量满的情况下(4.2V)时可以工作,这时电池电压接近5V。一旦电池电压下降就不能满足平板工作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结贴描述,这个芯片应就是sx1308。或MX1308,应该为电池电压转换电路,将电池电压3.7V升到平板工作 ...

嗯 分析的很有道理 先把这两芯片买了 等有机会给他焊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