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40 一体机闪一下后暗屏

楼主(2015-01-24):
闪一下后暗屏,屏幕是led的,测量了高压板,给屏幕led供电电压从40v慢慢开始下降直到变成19v后稳定。主板给高压板的供电一直是19v.不知道什么问题?高压板更换过。

网友:
是不是LED灯管 坏了

网友A:
人为拉上开启信号,看能否亮,

网友B:
你亮的那一下是不是白屏?   这机是不是有3个BIOS?    如果是的话   就是一个电源管理坏了输出电压只有0.8我记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亮的那一下是不是白屏?   这机是不是有3个BIOS?    如果是的话   就是一个电源管理坏了输出电压只有0.8 ...

亮的一瞬间是正常的。可以看到图像,不是白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为拉上开启信号,看能否亮,

从来没修过led的,怎么弄,能否讲下

网友:
你说的故障有些奇怪,不是掉电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过流保护了!检查LED灯条,用维修电源调到最高30伏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如果是led灯条的有可能是灯关问题,外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亮的那一下是不是白屏?   这机是不是有3个BIOS?    如果是的话   就是一个电源管理坏了输出电压只有0.8 ...

确实有三个bios的,那个电源管理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修过led的,怎么弄,能否讲下

无非是:供电,开启,调节,地,量一下,哪个没有就人为的接过去试下

网友:
你得看下LED啥接口,不行改个独立的,我遇到过是LCD的,不知道是高压有问题还是 主板有问题,直接改一个独立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换了LED升压板好了   忘记型号了 也是联想一体机

网友(2015-02-23):
是led升压板的问题,又找了一个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