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楼主(2015-01-24):
手上现在有一片E431显示后几秒钟就掉电了,初始故障不开机,刷了u6  4兆的BIOS好了,然后开机就这样,谁手上有,或者裸板测试过,我是裸板测试的,而且不是接的原装电源线,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求高手指点1!!

网友A:
再把原先的程序刷回去也许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把原先的程序刷回去也许又好了

之前那BIOS是不开机的,我也没有备份。我有原机备份的刷了还是这样

网友B:
我的裸板子点没事啊   用的原装充电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裸板子点没事啊   用的原装充电头

我是接的电源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网友:
程序不对吧

网友C:
我的也是,有时候掉电,有时候卡机,有时候好好的,有时候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有时候掉电,有时候卡机,有时候好好的,有时候不亮

太让人蛋疼了,楼主修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