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企业级500G硬盘 ROM损坏数据恢复案例及方法

楼主(2015-01-24):
       客户一台服务器故障,找我们进行数据恢复,此HP服务器使用两块希捷企业级500G盘组成的RAID 0,有一块盘不转了,客户已经自行更换了电路板和ROM,确定原电路板是好的,我们接到硬盘后接上COM口看了一下信息如下:

      COM提示bad CRC错误,ROM一旦出现这种校验性的错误硬盘是无法引导启动的,我们知道希捷的ROM芯片数据是唯一的,不可再生,那么希捷ROM坏了,是不是就代表这个数据无法恢复了呢?答案:当然不是100%,我们这个案例是校验错误,关键性的CAP,RAP参数说不定是完好的,接下来我们采取组合ROM的方案,由于是RAID -0两块一样的盘,另外一块盘正好可以用来读取固件,用作匹配盘,我们读出另外一块好盘的ROM数据,再把坏盘ROM数据也读出来,进入PC3000 ROM修改菜单:打开好盘ROM,然后再适配故障盘CAP,RAP,SAP,IAP:

      适配完成的这个ROM,我们再写回故障盘电路板上,此时这个组合的ROM数据就是好盘的基本参数加上故障盘的控制参数,写完上电,可以看到硬盘已经可以就绪,但是无法找到编译器,没关系我们再做第二步,加载LDR,当然是要加载好盘生成的LDR文件,如下图:

      加载上了LDR,这个盘就可以正常认盘了,这个盘的ROM损坏问题就解决了:

      可以看到扇区状态非常好,接下来我们把修复好的盘和原来的好盘,通过DG组合成RAID0,看看数据是否正常。

      DG组合RAID非常方便,载入两个盘,1号盘,2号盘,顺序不要弄错,怎么看哪个是1号盘,很简单,第一扇区有MBR的就是1号,然后通过分析,块大小是128,填好点确定,就可以看到分区数据了:

      可以看到,硬盘分区正常,数据也正常,接下来就是收钱了!

网友A:
不是说两块硬盘组raid,一块坏了数据还在另一块上吗?

网友:
外行!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技术又上升到个新高度了

网友:
学数据恢复速成需要几日?

网友:
这些都要有专业工具才能做哦,光有理论还不够呢,看来我还差得远呢

网友:
打算学数据恢复了,新行业呀,永远不会落伍的,什么都用到存储介质的。

网友:
一般人也就是看看了, 没有工具, 无法实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两块硬盘组raid,一块坏了数据还在另一块上吗?

这是raid0是分盘存数据的,raid1是可以实现你说功能的。

网友:
果然是行家,小俊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很强大,如果不是RAID0 , 找 匹配的 ROM 是不是就难很多了?

网友:
这个案例raid0是小问题,搞出挂掉的500g是难点,楼主强啊。

网友:
专业工具买不起!

网友(2015-02-23):
针对ROM损坏,这个方法只能用在RAID0吗

网友:
支持超版小俊,ST的ROM又会分为几个部分,有些部分是可以通用的。有些丢失了,就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