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触发不加电

楼主(2015-01-24):
接到一位同行的G475进水的机子,AMD板载CPU单根内存槽,来的时候已经拆开了,进水的地方就在EC键盘接口还就就是键盘接口往下一片在图中已用红框标识,拿到手后后先轻轻刷洗了一下,烘干之,3、5V不出,并且EC脚有些腐蚀,直接换了个,3、5V出来了可就是不触发,打开图纸LA-6755P,找开关,对照板子,发现D22脚旁边的R779也腐蚀了,且D22的第二脚无3.3V于是找了个100K的电阻代换之,但是底下焊盘也腐蚀了就引线至U42的5678脚(+3VALW),这回D22的第2脚电压3.27V,按开关EC_ON也能被拉低了,+1.1VALWP桥供电也有了,内存供电和CPU供电还是没,电流也不上去跟待机没两样,无奈了,求大神指点。

LA-6755P 7P.pdf 联想G475.pdf

网友A:
既然你 发现有供电没有出来 那就先修供电
把硬启动修完

网友B:
没3 5V修3 5V啊,你去动开关的51-ON干嘛,51_ON只是用电池开机用的

网友C:
查EC、南桥的待机条件都具备了吗?EC发出RSMRST#给南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EC、南桥的待机条件都具备了吗?EC发出RSMRST#给南桥了吗?

嗯嗯我查查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 发现有供电没有出来 那就先修供电
把硬启动修完

一般进水的不会缺这么多电压吧,腐蚀的也不是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3 5V修3 5V啊,你去动开关的51-ON干嘛,51_ON只是用电池开机用的

请看好,有35V且能触发就是不加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