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 进系统黑屏有时灰屏

楼主(2015-01-24):
客人拿来时就是通病的问题,开机触发灯亮,电流0.02左右不上去,直接换了南桥边上的100电容,立马电流上去了,正常进入系统。客人拿回去就说用的时候会黑屏,拿回来测试,进系统不定时黑屏或灰屏,大部分时候是到XP衮动条后等光标出现的瞬间就黑屏或者灰屏了,进不了系统,就死在这个地方,听不到进系统的声音,硬盘灯也不闪了,不接内屏只接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的问题,加焊过显卡还是一样,试着把100电容换成220也是一样,高手指点下,

网友:
K42D?是不是休眠开关坏了?老机器还是新机器?

网友:
怀疑显卡啊!你可先重作 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
进PE试试 看能不能进去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同样的机器,开机电流跳变都正常,显卡加焊过还是不亮,定个显卡还没到,保守估计你的也是显卡

网友:
后面测试出,只要装上显卡驱动就不定时的出问题,XP WIN7都是一样,官网都没有WIN7显卡的驱动,显卡加焊了还是一样,晕,

网友:
今天 修一台东芝M800,BIOS引起的进系统灰屏,集显

网友:
显卡坏了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