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无总线一列

楼主(2015-01-24):
  最近应为浏览器问题无法上传图片,所以没法发帖子,现已解决,准备上贴。
  板子是映泰G31-M7 v6.8

。板子入手,个人喜欢先量总线

,结果为0v,然后量MOS管D极有1.8v供电,然后查内存,桥,电压正常。转身查MOS管的G极,1.9v

.控制电压低,那就找芯片,一般为358或324.表笔一刮,刮到底下时钟旁的324.因324和358这类稳压管不容易损坏,所以查324条件,324共12个针脚,其中有3个是总线,一个输出,俩个比较,发现比较为0v。跑线到俩电阻,后接地。平常都有俩三极管,但周围没有。那就先换管子吧,照旧,后换芯片,照旧。无奈,找图纸,找到了一个v6.7的。无所谓了,参考着用吧。

(以这个图讲解,有点模糊勿见怪)首先1.25v经过一个10k电阻输给三极管Q74,Q74导通,拉低3.3v为0v,Q76截止然后C极得到一个3.3v经过俩个电阻分压的0.9v电压。10脚>9脚,加上4脚的12v供电,8脚输出4v左右电压给MOS管G极,D极1.8v降压为1.2v从D极输出。1.2v兵分两路,一路输出,一路返回,经两个电阻分压成0.8v供给第9脚。因1.2v的持续输出,第9脚电压持续上拉,直至0.9v与第10脚相等。比较器断开输出,第9脚电压下降,在次小于第10脚,比较器再次输出,一直循环。(讲的有点多)。回归正传,看到图纸,就确信有俩三极管,便再次展现刮刮神功,结果在另一个324旁边找到了那俩
货。经测量发现Q76C极为0v,

,B极为0.78v
,说明Q76好的,测量Q74C极为0.74,B级为0.18v

。查到毛病了,Q74的B级电压不对,就找到1.25v供电,结果俩管距离是十万八千里啊(参考上图)。扒到1.25v供电的图纸

1.25v

为U5芯片第8脚输出(俩个管子为5v转1.25v的MOS管,IDE和ATX中间的那个是U5芯片)。

果然没电压啊。瞟了一眼芯片,发现是FP6321A时,果断查第7脚,有高电平,直接换芯片。后电压出来了,总线也有了,

插齐,量机(这最后四字打过后自己都笑了)

总结:因U5损坏导致无1.25v电压使Q74截止,从而使比较器无法正常工作,因此无法正常输出总线。
发帖不易,一个小时没动,厕所都没时间上,都支持下,加加分吧。

补充内容 (2015-1-25 12:08):
如维友“爱尔思坛”所说,324和358为比较器。324为14脚。文中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出。3Q。

网友A:
现在发个帖子只加5分吗??

网友:
图纸都看不到,请重新上传下。

网友B:
你的理论还有待加强啊!324和358不是稳压管,分别是四运放和双运放集成电路。324共14个针脚,非你说的12个针脚。由运放及MOS管组成的是线性DC-DC稳压电路,反馈电压引到运放的负输入端,通过负反馈达到稳压的目的。

网友:
维修很仔细,FP6321A在这里应该是个桥供电管理芯片,这里Q74 本身B级没有得到1.25V就会低电平截止,相反Q76 B级就会得到3.3V经过R392电阻压降后的电压值进行高电平导通拉低3.3v经过俩个电阻分压的0.9v,最后就会造成电压比较器芯片LM324 10脚正向输入端电压小于9脚反向输入端0.8V,所以LM324 10脚就会输出低电平无法饱和导通Q28 N沟道场管输出VTT总线电压 1.2V,比较器断开输出这里Q28 本身S级相连的分压电阻反馈检测作用就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论还有待加强啊!324和358不是稳压管,分别是四运放和双运放集成电路。324共14个针脚,非你说的12个针 ...

线性DC-DC稳压电路一般是小电流工作多,这里稳压主要是通过总线供电MOS管S级到运放的负输入端中间相连分压电阻阻值变化来进行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论还有待加强啊!324和358不是稳压管,分别是四运放和双运放集成电路。324共14个针脚,非你说的12个针 ...

已补充,谢谢指出错误。

网友:
楼主维修的很细心,可惜图片等了好久都无法打开

网友C:
学习了,一般总线在哪里量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一般总线在哪里量呢?

桥和CPU座之间的MOS管S级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发个帖子只加5分吗??

那你亏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桥和CPU座之间的MOS管S级测量。

为什么有的人说在桥旁边的小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有的人说在桥旁边的小电容呢

这个具体要看什么芯片组类型的主板,测量位置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有的人说在桥旁边的小电容呢

一般测MOS管或者电感。

网友A:
这是那俩个图片,

网友:
是亏大了,那么多图片,诶。

网友:
这小子高中刚毕业,跟老徐远程学了一段时间,加之老跳课,学的不太理想。大家多给点鼓励吧,毕竟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那俩个图片,

这里建议不要断开比较器8脚到MOS管G级相连线路进行判断故障操作,时间久了会引起Q28场馆击穿短路,这里控制电压低可以直接断电测量MOS管G级对地阻值或查324电压放大比较器工作条件来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那俩个图片,

这里R194和R186同时也起到Q28 S级输出 VTT1.2V取样检测反馈作用,当VTT 1.2V输出电压值偏高时候,比较器9脚反向输入端就会通过负反馈得到一个大于10脚正向输入端的电压值,此时电压比较器8脚就会输出低电平使Q28处于截止状态停止输出VTT1.2V总线电压,从而保护MOS管S级后级相连元器件不会被短路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那俩个图片,

补充一下,这里当LM324电压比较器放大器反向输入端通过相连电阻负反馈得到的电压值大于正常值0.8V时候,L324 本身8脚就会输出低电平,即这时候Q28就处于截止状态,停止输出VTT总线1.2V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