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认不到独立显卡

楼主(2015-01-24):
有没有哪位大师收到过联系Y470 认不到独立显卡的,显卡供电1.1v  还有工作电压+1.5VS_VGA +3VS_VGA 都正常  BIOS 也刷过了  显卡也干了    还是认不到独显   求大师指点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本身坏的很少见,常见的缺一个电压显示感叹号怎么装驱动换系统都没用,电压修出来了,驱动很容易装,你的有可能显卡挂了,或没干好

网友:
是不是广达的机器?
检查一下+15V

网友: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确定不是系统的问题  就只能慢慢查了 显卡都换了  只能查线路了

网友:
确定显卡干的情况下,还是多看看焊盘吧

网友:
认不到就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啊  期待楼主搞好

网友:
测量下显卡到,CPU之间的耦合电容。再检查下有掉件的没有。

网友:
可能U11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