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电脑外壳的螺丝拧花了(成了圆形的了)?

楼主(2015-01-24):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想想办法,我用过用平头的螺丝刀和用502胶水去拧下来,但是结果都失败了。我想问问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或者有什么好的工具能将它们给拧下来?

网友:
用尖头烙铁烫螺丝,把与外壳接触部分化开就打开了

网友:
上电钻将螺丝帽去掉,要不用电吹风加热采取热胀冷缩方法。

网友:
加点油,用一字的试下

网友:
用电钻把螺丝冒打掉,这个靠谱。 或者 你再焊接一螺丝上去

网友: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先用烙铁烙一下再拧是很容易的,现在也可以试试。

网友:
最后再用手电钻!!!切记

网友:
如果螺丝头外露的可以考虑用烙铁加锡,堆一小坨出来,再用尖嘴钳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858-1-1.html你搜索一下就有了,百分之百成功,是退下螺丝不是把螺丝帽打掉

网友:
相信我,用鬼子牌起子不会错的!哥我从来没失过手,当然有些客户自行拆卸失败的螺丝还是得上电钻了。

网友:
楼主:我都是用烙铁 烫一下, 分离 壳和螺丝。

网友:
熟手无策啊

网友:
好弄 我们店里拧圆的螺丝都是我处理的  螺丝帽外露的 可以用偏口钳子找好螺丝的直径 夹住一拧就下来了我是从未失手

网友:
先用烙铁加热螺丝再用一字改锥拧,只要吃上一点力即可!

网友A:
用烙铁给螺丝加热是最上乘,最简便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烙铁给螺丝加热是最上乘,最简便的方法

这是排除螺丝柱是塑料的  如果螺丝柱是铁的 那就完蛋了 我就碰到了 是在笔记本的 笔记本的一般都是塑料 我碰到一个偏偏不是 DELL的一款 实在没辙我用暴力

网友:
另外一种暴力的方法,就是用手电钻把螺帽轻轻地打掉。把壳拆下后再去处理残留的螺钉。一定不要用蛮力哦

网友(2015-02-26):
用电批开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