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笔记本、板号DAOR13MB6E0神马故障

楼主(2015-01-24):
  接到一台hp的笔记本,是同行的。这笔记本放在同行那里有半年了上面盛满了灰尘。昨天去同行那里玩的时候,同行说我这里有台笔记本拿去看看能修好吗。回店里,上手拆开本子发现主板同行动了,PCB板都动坏了。看图; PCB脱落的地方,元件是PL4电感和PC14电容。这个电路是给CPU外核造电的,电感连接的是vin19V,果断补上电感,电容不管。接下了各种检测,在检测中PQ20控制级和S级互通,其他一切正常。想要达到互通的条件有两条,一;是G级和S级击穿,二;是控制管子的芯片出了问题。请看图;
这个电路是给CPU外核供电的。经测,发现是芯片出了问题,芯片位置号PU1、芯片型号RT8241A,换完芯片后PQ20回复正常,再各种检测后都正常。板子加电、可调电源有三次跳变看现象是亮了,拔电、上屏、再加电,电流跑到1.59上屏亮了,我去,,就这么好了,想想都有点不相信,好吧那就装起来吧,准备关机的时候出问题,掉电、看电流像是短路。检测PQ11穿了,看图;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0318852\QQ\WinTemp\RichOle\61T9UGOKN2L~{EO)JXTH6[P.png PQ11是给CPU核心造电的,拔掉管子测G级阻值496正常,那就换掉管子咯,所以就换了一对上管已保平稳,下管没换,用的是原来的,接下来再检测都正常。加电亮了,因为没有硬盘所以用U盘看看进pe吗,是的进了pe,在pe显示完桌面的时候又掉电,是短路,经测还是PQ11管子击穿了,另外一个管子还是好的,不过这次看清了电流的短路过程。电流从1.4a左右开始慢慢的往上蹭,不到二分钟蹭到3a左右就短路掉电。     首先说明下控制PQ11的管子模式是分级控制(主和从,老大控制老二的样子),细细想来难道是从芯片出了问题,因为PQ11是受控的吗。从芯片型号NPC9511,位置号PU5,因为手上有这个IC所以换掉,为了成功保障所以CPU上下管统统换掉以求安心,本来连CPU主芯片换掉的可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主芯片型号NCP6131S,位置号PU6,这个芯片没换成。从芯片的2和3脚是连接主芯片的32和33脚,看图

现在在仔细的检测后发现没有问题开始上电,屏亮了 不到2分钟还是掉电,经测PQ11又挂掉,故障涛声依旧。现在心里有两种想法;一是主芯片的问题,二是CPU的问题,因为手上没有这两样东西无从下手去验证我的看法。当然,同时也怀疑自己,毕竟我是刚入行,修笔记本凭的是短暂的经验和对电路模糊的了解。所以在这里希望得到别的思路,各位师傅点明一下,解我的困惑,谢谢!

网友A:
用示波器扫一下相关各脚会很快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很仔细 哦 楼主

网友:
这个太不好弄了

网友:
把PC85电容换了  试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扫一下相关各脚会很快发现问题所在

没有示波器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换了五套管子加芯片。

网友:
外围再仔细测量下,看是否有不良的元件。

网友:
先查NPC9511的外围元件

网友:
把烧糊的地方清理干净试一下

网友:
pc板烧了不好修

网友:
这种板 楼主能修亮已是不错了。主芯片也换了 试试 还有电路里的元件可能有不良的

网友:
一看烧这样我就想到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