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z-5423不触发,拆了内置电池再装上就好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

楼主(2015-01-25):
手上有台DELL Inspiron   14z-5423,2012年的机器,送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次。此机大电池是内置的,接电源0.01A,按开机键无反应,拆开键盘,断开大电池开关或者重新插拔下大电池,不管接不接电源,再按开关都正常触发亮机,然后一直正常。可是客户拿回去用半个多月又不触发。这种问题从哪下手??

网友:
电池是不是有问题 每次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可能是电池坏了吧。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最后没解决,换电池一样不行, 最后让客户用适配器开机。。。。说电池主板电路坏了,修不好!

网友:
上次能用十来天,说明电池是好的,先换个原装适配器,不行只能折机测下放电回路。

网友:
此故障确实不好搞    要不开的情况下先不急于放电   查下保护隔离这块电路此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