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 REV 2.2 解决风扇 温度98° 问题

楼主(2015-01-25):
急求 华硕这款机器能解决 风扇狂赚 CPU温度奇高的问题
华硕

网友:
这款机器出厂设计可能有缺陷,本身温度奇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1970-1-1.html
刷个BIOS吧

网友:
楼上正解,华硕CPU高温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了 BIos!

网友:
也有铜管坏的可能性

网友:
楼主: bios问题,我遇到过。(风扇狂转)

网友:
刷BIOS 不好 就自己用手摸下铜管 感觉温度没有那么高就行 进系统看看电影 不掉电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刷了也刷不好的

网友:
多半是BIOS问题 先刷下看看吧

网友:
刷了BIOS不行,换个温控芯片看看吧

网友:
遇到一台 刷了bios 网卡认不到了

网友:
bios 问题,慢慢找吧,很难弄的,不过可以换个桥,然后刷个bios,论坛里面有换过桥之后要刷的bios

网友:
搞个一样版本一样的

网友:
刷bios能解决

网友:
手上有台这机子,刷了好多都没好,楼主上刷了上传个。

网友:
多半是BIOS问题

网友:
换个散热片试试了

网友:
碰到过一台一开机问题九十多度,风扇狂赚,刷了好多个BIOS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