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 七声报警

楼主(2015-01-25):
最近接一台DELL
笔记本
型号:M4040 七声报警 此机为集成APU 拆机测供电都正常 CPU的复位也有 后来 桥和显卡 及APU 都 加焊过 还是不行 怀疑是APU坏了 就订了一个 到货后换上还是报警 以前没有修到过 DELL的集成APU的 现在不知道往那走了 ,有没有修到过的 指点一下
笔记本

网友:
7声...咋不先小吹下显卡

网友:
没检测到屏也这样

网友:
不接内屏接外屏看它还叫不

网友:
是不是屏屏坏了

网友:
7声 北桥或显卡 有笔记本CPU里也集成了显卡 所以cpu坏也会引起7声报警 但是楼主已经更换 这问题确实有点难判断 期待高手能给与思路

网友:
戴尔的报警 不都7声桥 8声显卡么

网友:
七声是北桥或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