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460P花屏

楼主(2015-01-25):
求助Y460P花屏,换过屏,换过屏线,加焊过显卡不行,又重置了显卡也是不行,显存用风枪也加焊过。实在没办法了,放了好5天了。求高手指点思路

板号

显卡

网友A:
有没有重新买显卡试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重新买显卡试试啊

没有准备换显卡,没有办法修就准备放弃

网友:
换显卡肯定能好。修过好多了。

网友C:
换显卡   换显存    本体坏了 你重置多少次都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准备换显卡,没有办法修就准备放弃

不打算换就没办法了,不是显卡坏就是显存坏了,不换不会好的

网友:
肯定是显卡坏了,换吧。

网友:
显卡坏了吧  换显卡试下

网友:
换显卡就好了呗!!

网友:
都说显卡坏的,为什么你说显卡是好的,请问你有别的、。。。。。

网友:
显卡买了,显存可以使用料板上的吗?显存要看什么型号???、通用吗,容量不一样的可以替换吗?

网友:
是不是显卡缺电啊 这机子有通病

网友D:
感觉还是显存问题多一些

网友:
加焊重置不行的,最好换一个,不行再换显存

网友E:
显存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先换显卡不行再换显存了

网友:
把显卡取了对照图纸打数据线的阻值显卡和显存数据线    我修过一台苹果一体机   是断线就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F:
这种我上一次也遇见过,最后罪魁祸首是哪个UV4的显存,哪个显存值个球看看吧

网友:
显卡刚换过,还是老样子,早知道就先换显存试试了

网友:
y系列的机器 真不怎么好 我现在手里有个  y560  搞的头痛

网友:
既然用了排除法说明还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不行只有换新显卡。

网友G:
这个情况显存的可能性大点,你可以先换显存,不行在订显卡。但是花屏有时候也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可以试一下。

网友:
显卡坏了,换显卡

网友:
换个新显卡试试啊

网友H:
也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I:
这应该是 显卡 的问题 修过 这种花屏,直接换了就好了

网友J:
我没看错吧、LZ是重植显卡 而不是更换新的显卡? 显存风枪加焊是没用的、料板上拆几个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没看错吧、LZ是重植显卡 而不是更换新的显卡? 显存风枪加焊是没用的、料板上拆几个换掉

感谢回帖帮助,显卡更换新的没有好,换的显存OK,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应该是 显卡 的问题 修过 这种花屏,直接换了就好了

感谢回帖帮助,显卡更换新的没有好,换的显存OK,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换的显存OK,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情况显存的可能性大点,你可以先换显存,不行在订显卡。但是花屏有时候也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可以试一下 ...

恩,显存问题,技术很好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显卡   换显存    本体坏了 你重置多少次都没有用

感谢回帖帮助,显卡更换新的没有好,换的显存OK,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显存问题多一些

恩,是显存问题,买的新显卡没换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是显存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我上一次也遇见过,最后罪魁祸首是哪个UV4的显存,哪个显存值个球看看吧

感谢回帖帮助,显卡更换新的没有好,换的显存OK,谢谢!!

网友K:
显卡动了不行就要考虑换显存了,你显存加焊了也没好,只能换了。找料板上的要和你原来的是一样的哟,否者不行哟,不同的显存位数不一样,有的64位的,有的是128位的,不能随便换!看显存上面的编号和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卡动了不行就要考虑换显存了,你显存加焊了也没好,只能换了。找料板上的要和你原来的是一样的哟,否者不 ...

谢谢!!!已经修好了,换显存好的

网友L:
BIOS   显卡供电  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L:
BIOS   显卡供电  也有可能

谢谢!!!已经修好了,换显存好的

网友M:
做的时候有没有锡箔纸包住显存?  最起码要包2层, 不然容易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我上一次也遇见过,最后罪魁祸首是哪个UV4的显存,哪个显存值个球看看吧

你换了几片显存 !这个是不是有8片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显存OK,谢谢!!

奥,又学一手经验

网友:
显存,遇见过

网友N: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O:
换个新显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做的时候有没有锡箔纸包住显存?  最起码要包2层, 不然容易虚

我们之前都用锡箔纸,后来老板说用锡箔纸没用,现在一直都没用了。我也觉着用锡箔纸和不用锡箔纸没有发现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N: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换显存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个新显卡试试吧!

换显存好的,谢谢

网友:
经验丰富啊,是换显存好的,谢谢

网友:
我的开机不亮  大写灯能亮 断了显卡供电 一样不行 求教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下

网友:
重置显卡,用新的显卡芯片

网友:
还好有你这个显卡的大图。我显存边上电阻掉掉了!才发现有这清楚点的图。已经换了四个。还有四个。然后……。郁闷了……有铅的显卡掉下来了…………

网友:
不行行就换

网友:
先换显存,这个便宜点,不行在换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不用换显卡,重植下保好,我修到好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可以换换显存试试 我修到过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

网友:
查显存供电

网友:
就是显卡和显存问题了。。

网友:
这个情况直接换现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