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驱动板,

楼主(2015-01-25):
这个是一个自个装的液晶里的驱动板,这个样子的,叫什么驱动板?

网友:
还真没见过 啥牌子的液晶呀

网友:
这是功放接口小板吧,主板没有放出来。

网友:
三个那么大的电感。。你这个是供电部分吧。。还有一部分是和屏一起的。

网友:
恩,输出就HDMI的,没有VGA口,还有一个好象是光纤输出口,是自己装的液晶,就是想知道这个叫什么板,淘宝上不知怎么找

网友:
哇!  没见过啊 我觉得就接个5v 给屏供电

网友:
没有见过,好像是仿苹果

网友:
有屏接口  应该是驱动和逻辑做一起了吧

网友:
这应当是一个转换板,不是驱动板

网友:
看图是个接口板

网友:
没见过,好像跟LG的驱动板差不多